【菱动】Fx系列PLC在混凝土预搅拌站中的使用

楼主(2015-06-18):
循律而动,因你至控

网友A:
232IF是通讯模块吧,介绍介绍系统呗

楼主:
这是一个混凝土预搅拌站PLC控制系统,用一块CPU控制设备的启停,用了两块模拟量输入块采集各种物料斗的重量信号通过程序控制用于配料,此外还配有两操作主机。整个系统的关键点是采用了两个RS232通讯的Fx2N-232IF通讯模块分别与两操作主机连接,实现一用一备。

网友B:
布局不错,线路也漂亮

网友C:
关联设备不少啊,布局不错。
这么多KA,数不过来啊。

网友D:
设备做的漂亮

楼主:
KA多是因为有8个计量斗,自动配料这部份有太多电磁阀控制加料、放料。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图示CAD画的还什么画的

网友F:
我以前工作管桩厂的搅拌站是用西门子PLC控制的啊。

网友G:
技术人才,继电器多到。

网友H:
电柜不错!很规整
现在的控制系统越做越好看了!

网友I:
柜子值得改进的地方太多:采用双线槽,为何?
改一下布局,采用80mm高线槽均可以解决。
变送模块上端距离太大,导致布线不规整,而且如果是那种3W-5W的直流24V电磁阀,根本不需要加继电器
证明楼主做工程不是特别熟练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网络图是用WORD画的

网友J:
赏心悦目

网友K(2015-08-10):
引用 网友I:
柜子值得改进的地方太多:采用双线槽,为何?
改一下布局,采用80mm高线槽均可以解决。
变送模块上端距离太大,导致布线不规整,而且如果是那种3W-5W的直流24V电磁阀,根本不需要加继电器
证明楼主做工程不是特别熟练
呵呵,我现在小瓦数的电磁阀也是PLC直接输出控制,不用继电器,用了2年也没发现问题,驱动30几个电磁阀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