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

楼主(2015-06-18):
看到电气设计的任职要求里有一项是VB或C++等语言要熟悉
不知哪位有相关工业应用经验的指教指教,发点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A:
又不是IT,你放心好了,要求不高的。

招人的时候都是恨不得C++,VB,SQL等啥都要熟悉,真到开工资只有IT的一半。

网友B:
现在自动软件多,VB用的不是太多,
VB可以在电脑上编程与PLC通信。做一些控制,或数据采集。

网友C:
俺觉得vb在工控上,你会通讯的要求多些。串口通讯以及板卡的数据采集这类的吧。

网友D:
在工控中用VB 编写串行口通讯程序可以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E:
VB我是没辙了
遇上程序需要这个就只能找师傅了!

网友F(2019-09-03):
做桌面程序,远程客户端连接服务器数据库,连接现场设备这些还是比较简单容易学,比如vb写和plc,wicc等等的通讯程序,这些在网上有大把的固定程序段,复制粘贴,根据实际情况更改串口号,波特率等参数,以及需要读写的字节等等。再比如用vb编写读写数据库程序等等,这也都有固定的格式,固定的程序段可以copy,数据库操作语言本身就是读写改删。当然骨灰级玩家例外,曾经的仙剑游戏就是用vb写的。如果涉及到高级扩展功能vb已经被淘汰了,IT界现在用vb的少,现在也不招vb程序员了,vb的库存在安全方面的不足。当你大胆的去学,一个月就差不多知道怎么回事。学工控的人可以多学东西长见识,专注自己本行也很重要,设备工艺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再者上位机程序如wincc,国产的也一样,就是把东西都给你做好了,而且做的很详细,用就是了。自己编的程序用在监控方面还可以,如果用于控制设备需要在稳定性,纠错能力等上下功夫,大公司的产品都在你看不见的安全方面有很大的功底,并不是你所看到的功能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