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8):
循律而动,因你至控

网友A:
楼主来点文字介绍呀,讲讲故事,我等最爱听。

网友B:
楼主说的很简单啊,怎么不说说具体应用。是作为整机主控还是辅助设备方面的应用

网友C:
3U的啊,不错,新产品啊。

网友D:
没有文字说明吗?

网友E:
栈板上是什么?
好定西需要介绍一下
建议把关联设备也秀一下
就这个图只能看到一条输送线和2栈板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点文字介绍呀,讲讲故事,我等最爱听。
是啊,只是图大家就是看个热闹,最好说明一下啊。

网友G:
照片质量很高,加文字!

楼主:
栈板上的产品是近年来的新型建筑材料加气混凝土砌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质轻,具有较好的保温、隔音功能。所晒的图只是该产品的打包工段,此工段共有六条输送链、一台穿键式打包机、一打转角输送链,其电控系统设备有一台Fx3uC控制器、六台变频器、八只距离设定型接近开关、二只电感式按近开关。该控制系统设计有手、自动两种控制方式:
一.手动模式
1. 将手自动旋钮打到手动,手动指示灯亮,可进行1#2#3#4#5#6#链的单独启动与停止。
2. 1#链电机可反转点动,以便调整木托盘的位置。
3. 在转角机构上升感应开关没感应到时,将转角上升下降旋钮打到上升位可进行转角机构的上升。
4. 在转角机构下降感应开关没感应到时,将转角上升下降旋钮打到下降位可进行转角机构的下降。
5. 在转角机构上升感应开关感应到并且转角模板到位未感应到时可进行转角输送电机的启动停止。
二.自动模式
1. 将手自动旋钮打到自动,自动指示灯亮,按下自动启动按钮自动运行自动指示灯亮进入自动模式。
2. 将成品放在一号链上,确保一号链光电开关感应到,按下1#链启动按钮,1#链2#链启动,成品自动向前,当离开1#链光电开关后延时几秒1#链自动停止,当感应到2#链光电开关,3#链自动启动,当走到分垛光电开关3#链停1秒进行砖块分垛,之后继续向前走到4#链光电开关。
3. 当4#光电开关感应到,转角模板到位光电开关未感应到时,转角机构自动上升, 转角上升到位后转角电机启动向前输送,当转角到位后,转角机构自动下降并且5#6#链启动运行将砖块运至合模光电开关直至下一模砖块到后2模合一起 ,再一起往前送至打包机进行打包,完成后5#6#链运行向前走,如果6#链头光电开关感应到有砖块,6#链5#链自动停止等待砖块运走后再自动向前。之后动作与之前一致循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