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程序编译不了,为什么?

楼主(2015-06-18):
调用了一个标定块,程序只写了这一行。为什么编译通过不了,提示:只能使用有效密码的编译块

网友A:
楼主看看左侧下面库里是不是有FC105和FC1061的库指令? 删除掉,再从右侧调用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用了一个标定块,程序只写了这一行。为什么编译通过不了,提示:只能使用有效密码的编译块
大锅,你的程序写错了。
SCALC_X的VALUE只能接受REAL类型数据,而你填写的是IW64是一个整型数据。
如果你希望将整型数据进行线性化,那么你需要首先使用指令NORM进行标准化,然后再使用SCALC指令进行线性化,这个在楼上的前辈以往的S7-1200的教育贴里已经说说明,在S7-1200的使用手册中你也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