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式编码器

楼主(2015-06-18):
各位客官,拉线式编码器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由于定电机的时候没有把编码器加进去,所以现在要外部加编码器计数,只有拉线式编码器能满足要求了。
拉线式编码器有增量式的吗?我只需要AB两相。
拉线式编码器有什么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我是用在起吊方面,速度最高为8m/min,起升高度为8米。另外,拉线式编码器是不是不能长时间处于拉升状态?是都需要每次待机的位置都为钢丝绳完全收回的位置?
拉线式编码器安装的注意点有那几个?
大家帮我推荐推荐拉线式编码器的型号。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你不用拉线的不就行了。

网友B:
起吊设备安全性比较高,8m行程还是建议使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增量编码器这么远行程一是容易丢脉冲,测量精度有限;二是没有记忆功能,断点以后就要归零。

网友C(2016-01-12):
拉线编码器其实就是旋转编码器加恒力开度仪,增量和绝对值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