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维修知识

楼主(2015-06-18):
怎样快速查找电缆故障点请师付们帮々忙谢々

网友A:
埋地下的吗?短路还是漏电?

网友B:
最快的就换电缆啊

网友C:
分段检修把!
这个没有捷径的

网友D:
用电桥法测量

网友E:
电缆故障仪查找吧

网友F:
查这种肯定是专用仪器仪表省时省力。

网友G:
分段查吧,一半一半呗,外围信息要找仔细点,减少工作量!

网友H:
分段查。也只能这样吧,记得以前公司的路灯就是这样检修的。

网友I:
几何级数分段查找。

网友J:
分段检查,一段一段的判断故障。

网友K:
只有分段查找了。

网友L:
户外照明表示很头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分段检查,一段一段的判断故障。
按照8421分段查找,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