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表

楼主(2015-06-18):
短路电流会造成钳形表的损坏吗请师付们帮助回答一下

网友A:
超流程会保护,一般不会损坏,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型号?

网友B:
应该能!短路时外电阻为零内电阻可以忽略不计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0)那么此时电流趋向于无穷大,电压又等于电流乘以电阻(0)那么此时电压趋向于0,可见此时电流表能否完好了。

网友C:
要看什么表了

网友D:
钳形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钳表是感应测试,非接触式,所以短路电流不会损坏。当然,如果输出测内部没有限制会不会坏,要具体看。

楼主:
指针式钳型表最大档600A用来查找电缆故障不用断开主线和负载这种方法不知可行不

网友F:
现在都是数字表了,一般都没事的

网友G:
不会
超电流有保护的!

网友H:
这个有人测试过吗?

网友I:
不会的,超量程就保护了

网友J:
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K:
请参考下配电柜的电流表,短路时有几个会坏?

网友L:
这个应当不会吧!

你用小量程去测大电流(钳表),通常表会报错误,但表不会坏!你可以试试,用量程40A的电流档,去测配电室400A的电流,我试过,没事的!

网友M:
钳形表不直接接入电路,只是显示超量程哦。

网友N:
没试过,不过个人觉得超程保护应该是最基本的功能吧

网友O:
是啊 不是直接的啊 应该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