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门

楼主(2015-06-18):
求大虾给看看怎么接控制线

网友A:
你这是什么?13,14,15是输入可接电位器,电压,电流输入,16,17是4-20ma,输出。

网友B:
就是个电流电阻变送器吗,,16,17接4--20mA,输入,,输出根据情况接啊 ,,好简单的

网友C:
1、如果你的控制信号来源(传感器)输出是电压和电流信号,接入14(+)、15(-)端;如果你的控制信号来源是电位器(可调电阻),照图接入13、14、15端;
2、输出端为16、17,并且要求负载是500欧姆阻抗,电流输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