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请教大家

楼主(2015-06-18):
 我们厂有3太变压器,有一台是变压器的零线直接和地线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零线作为保护零线,直接接在外壳上,但是移动电源不是要经过漏电保护器吗,漏电保护器的负载端零线又不能接地,这个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所有的地线接在一起,如果其实有一个电动机漏电,那地线不就也带电了吗,万一地线没有接触好,那不就是所有接外壳的设备都带电了。。。

网友A:
所以就有了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重复接地。漏电保护前段可以在一起,后段就必须分开。我是指整个供电系统而言,现在二级电柜都要求装漏电断路器,基本都采用的三相五线制。线路长多点重复接地保证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是移动设备安装漏电保护器,包括切割机,手持电动工具,还有风扇

楼主:
现在主要是我们走道中间要安装个电气柜,主要接切割机和电风扇,就只能自己焊接个支架,然后固定在走道中间,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具体的安装要求的,包括高度

网友B:
对于供电系统是不是只有在变压器一侧才有可能零线和地线可以接在一起,后续供电线路中都要分开的,零线可以作为保护零线,但是不可以接设备外壳吧,大多情况下零线是带电的。所有才有接地线,而且有些是重复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厂里的还是电缆沟。。零线还是用扁铁围绕着整个车间,如果敷设地线接头放在电缆沟里,一到下雨天,电缆沟里都是水,那不就是间接的零线和地线一起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围绕车间的扁铁那是接地网吧,不是零线,零排只在变压器中性点一侧

网友C:
正确的接线,应该是N(零)线和PE(地)线分开的。不能混用,变压器的中点和地连接,但到了负载端,不能是一颗线,应该是两颗线。即一颗N线,一颗地线。

网友D:
先了解供电系统是TN-C还是TN-S(或其他),然后再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E:
正确的接地,对保护设备和人身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F:
不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那是接地线,但是我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作为零线用的,而且分柜都是3线

网友C:
对,对于零地混用的系统,变频器控制系统不能引入PEN线,系统内部的单相供电要采用AC380变AC220的隔离变。电气控制系统的接地要单独敷设,而不用PEN那颗线。

另外,变频器系统的地线一定要采用符合接地标准的地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

网友G:
工厂里一般都是三相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