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8):
如何用PLC与变频器通讯实现控制变频器调速呢?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用PLC与变频器通讯实现控制变频器调速呢?

方式1:通过PLC的数字量输出点接驳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变频器中设定多段速控制,这种方式下,实现的是有级调速。
方式2: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点接驳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变频器侧设定频率外部控制,这种情况下,实现的是无级调速。
方式3:通过PLC与变频器间实现通讯控制,也可以实现无级调速,但是由于变频器运行期间的干扰比较大,所以抗干扰成为很重要的事项,其可靠性不及方式1,2。

网友C:
就像楼上所说 用模拟量控制是最简单可靠的。

网友D:
如果速度只是偶尔改一次,用通讯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速度只是偶尔改一次,用通讯还是没问题的。

偶尔改一次的话,不要用通讯了,面板上改改算了。

网友E:
2楼正解,第一项,第二项的plc程序相对简单,第三项个人认为通讯也是挺可靠,只是plc程序相对麻烦些。

网友F:
通讯程序复杂些

网友G:
用PLC更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地址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