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 AT89C52

楼主(2015-06-18):
我有一块这个板,我想把一块AT89C52 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 这个芯片在一个控制器上,这个控制器有时间限制,工作到一定的天数就停止工作,控制器本事回复不了出厂了, 能不能用这快板吧里面的程序给改了。现在这块板是好的,现在就是没有连接线,线是用USB 还是232  ,还需要什么软件,请论坛里的师傅帮帮忙。

网友A:
读什么数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恒压供水控制器  型号DHC-2000   现在显示代码ER04  意思是工作到期限,需恢复出厂设置,现在是到密码选项输入密码数字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控制器里有一个AT89C52   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B:
程序是读不出来的,只能向里写入。

网友C:
楼主的图片是单片机学习板的吧

网友D:
这个芯片的数据,要想读出来,只有开盖!

而且开盖后读出来的数据,全是机器码,你要有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将这些机器码转换成汇编语言或者是C语言,转换成了这些能读懂的语言后,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一条一条的去理解程序,找出哪一句是关于密码的,然后去掉这个,然后在找一块新的芯片,重新下载程序!

劝楼主一句,别费那工夫了!

网友E:
楼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单片机

网友F:
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G:
楼主工厂的电工吧,你们是PLC反向工程做得太顺畅了。这个单片机里面也就只有2k不到的数据,希望你能把他弄出来

网友H:
反编译,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I:
楼主不要费劲了,一是程序加密了,二是读出来的也是机器码需要反汇编。工作量和难度很大。买一台也就是500元以内

网友J:
AT89c52不带ISP,IAP,既然板子有回复出厂功能,相关数据可能储存在24CXX里。

网友K:
呵呵,为了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真舍得下本购买工具回来深入研究呀。
那块开发板是某宝上淘回来的吧,300块得没?芯片是设备的控制板上挖出来放在开发板上的对吗?用卖家提供的软件读取出数据出来没有?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符号你看得懂不?

网友L:
反编译 需要先解密  然后才能做后续的工作  不过这个你如果找人做的话 工费 估计还不如重新写个程序进去来的实惠

网友M(2015-12-02):
先考外置EEPROM的数据再说!一般89C51系列不支持本体ISP

网友N:
89C2051好像支持OTP加密(51类单片机在完成三级加密之后采用烧坏加密锁定位(把芯片内的硅片击穿)),你想读出来程序,好像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