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问题

楼主(2015-06-18):
三菱plc字符串中如何只取前几个字母,比如知道存储器ZR100中的字符串为ABCDEF,如何只取出其中的ABCD四个字母?谢谢了啊

网友A:
使用LEFT指令。

网友B:
字符串一个寄存器最多保存2个字符,如果是通信接收的话有的还只有一个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是SFTL指令吗?LEFT好像没这个指令吧,求详细解释一下呀!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是SFTL指令吗?LEFT好像没这个指令吧,求详细解释一下呀!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