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文件用2008打开后出现文字问题!!

楼主(2015-06-18):
双击文字后光标变成横的 而不是竖的 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楼主把每个都回车 就变成竖的了

网友B:
呵呵,文字的长度不够,蓝方框拉长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别在用2004了,以后还会出很多问题呢,赶紧换吧!

网友D:
文字框拉长即可

网友E:
都是Auto CAD吗?
会不会不是一个软件
还有就是CAD有没有装过插件

网友F:
会不会字体的选择出了问题,有些字体本身就是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