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8):
变频器可以设定电机的转速,但如果我们设定的转速比电机的额定转速大或者小,会什么后果呢

网友A:
不影响使用,只是显示频率对应的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用的丹弗斯的变频器带动额定转速是960的,变频器设定1500,结果运转时,变频器频率变化波动比较大,后来把频率设定成额定频率,就好了,不过我也怀疑过,是风机刚开始使用时,不稳定

网友B:
与电机负载有关,转速大于额定相当于超频使用,负载小时没什么问题,负载大电机会发热很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啊?变频器控制的是风机吗?如果是,那最高1500rpm不就是超过了额定转速了吗?对风机而言,超过额定转速,电机就有可能要过载了。这样的用法不多。要注意电机的实际电流是否过载。一般的风机应用,最高转速都是额定转速,很少进入恒功率调速范围的。

网友A:
变频器给定的是频率转换成转速显示到面板,不超过50HZ,6极电机不会到1000转。

网友D:
频率和转速是对应的
只要在额定频率内就没事

网友E:
超频使用要看你电机受不受的了,

网友F:
为什么要改动呢?
我一般都是默认,没必要更改太多参数

网友G:
过一点没事,过太多就过载了,会故障保护的,小了没事,长时间转速太小也不行,有一种变频电机就行

网友H:
我也是用的默认的时候多

网友C:
风机泵类负载的默认设定在75Hz吗?不会吧?又不是一般的恒负载电机传动,可以这么高的设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