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8):
    拿到手,先是3844单独供电,输出无问题,然后调压器上电,发现是电流检测电压过高导致保护。用稳压电源给3844供电,然后直流母线用调压器调到200VDC左右,测量各路电压,发现一路电压很低,发现有板子背面有锡渣导致短路,去除后,上电电源起来了,测量各路电压正确。
    正要断电时,发现电源又开始打嗝了。发现电源能稳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开始打嗝。怀疑是不是整流二极管有问题,用示波器检测各路电容上的电压,发现原来那一路短路的电源电压下降的很快,欢迎电容问题,先断开整流二极管,上电整个电源工作正常,然后用稳压电源单独给那路电路上电,发现电流非常大,找到和锡渣短路相关的器件更换,问题解决

网友A:
不错啊 很详细啊

网友B:
楼主用调压器调的进线电压慢慢测的直流电压吗?

网友C:
学习了。同样的故障,用不同的方法判断。

网友D:
不错,很好的维修实例!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还是多看看咸大师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F:
很好的例子,,学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是在推销书吗

网友G(2016-03-07):
我很少用楼主的方法,我首先测量开关电源有无短路的地方,打嗝一般是有短路,找到短路点故障就向我们招手了。我最常用的还是替换法,听说过三板斧吗。打嗝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1短路2负载过重即3844的3脚电压高于1v,3跨接在1脚与2脚的电容开路,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或二极管漏电,直流散热风扇短路,开关电源二次侧各支路电源有短路,驱动电路有短路。电流’电压‘温度检测与保护电路有短路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方法主要在知道电压后,能快速找到短路的电路

网友H:
用调压器把电压调低这里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H:
输入不是380V,用调压器调整输入电压。不要让输入电压太高,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I:
你这个也能算维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只是一种维修的手段。快速锁定故障范围

网友G:
有时维修手段很重要,可快速准确找到故障点,排除故障。再根据故障到追故障原因,测绘出故障部位的原理图,可加深记忆,举一反三,与同样故障可直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