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8):
   一台安川CIMR-AB4A0023FAA变频器运行立即报VOF故障(输出电压检出故障),由于日系变频器统一的驱动异常检测模式,使日系变频器成为驱动检测非常有效的变频器,也是模块损坏最少的变频器(为倾销目的而制造的低成本一体模块系列除外)。变频器一旦发出SPWM脉冲,单片机会对每一个脉冲进行高低电平检测,只要有一个脉冲检测不到,立即停机。变频器的脉冲发出和检测是一个大的闭环,脉冲发出之后驱动电路不使用光耦检测异常,也许日本人认为这还不够灵敏,驱动IGBT之后,从输出的U,V,W三相脉冲里面分压之后用比较器检出脉冲,再次送入单片机。所以日系变频器驱动出故障,检修非常困难。
   扯远了,不说废话了。根据VOF故障来分析驱动和检测电路都存在着故障的可能,地毯式排查,工作量太大了,还是拿掉主板直接接入外部三相SPWM脉冲吧。
   先发个A-1000自画的驱动图吧,检测回路就不发了

这是从厚膜电路发出脉冲之后用三片缓冲器进行缓冲,厚膜电路里面反正就是单片机构成的底层CPU,直接无视他了

这是最后的驱动电路,由三片M80109构成的三个半桥驱动电路。

接下来拆除中间的一片VHCT541A,为什么要这里接入,因为为安全起见,需要用到6只上拉电阻,6路脉冲信号从VHCT540A输入,反相变成正脉冲输出到M80109,这样比较安全。

接好之后就是这样了,图中左上角是脉冲发生器,设置到负脉冲模式,因为后面有个反相器。
安川的驱动电路M80109虽然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但是都是不用的,保护电路之间对地短接的,只有Fo端子不能接地,为什么?因为这个端子具有2个功能,如果接低电平,就是复位有效了,所以接一个上拉电阻,高电平就是芯片处于工作状态。
上电之后,测量各级供电电压正常后,开启脉冲,测量三相都没有输出,测量M80109的Lin,Hin六只端子都是有正常脉冲的。怎么会没有输出,模块没有损坏的情况下三片驱动同时损坏,那是天方夜谭。仔细测量电压之后发现Fo端子的电压值只有0.9V,问题就在这里,芯片一片一片的吹下测量,吹到第二片,电压恢复正常了。换好一片芯片,都装上,再次发出脉冲,三相已经输出正常了。
接上电机在5Hz的频率下,电机正常运转,OK。(不能开高频率,因为不接主板,母线继电器没有吸合)最后恢复板子上的VHCT541A,装上主板试机一切OK

网友A:
超详细!不错的技术!还有那个脉冲发生器的型号是什么在哪有的买可以告知下吗?

网友B:
高技术含量的帖必须要顶

网友C:
好详细!希望以后能见到更多这样介绍日系变频器维修的好帖!另:那个脉冲发生器何处有售?

网友D:
那个脉冲发生器是自己编程的吗?

楼主:
   谢谢前面几位朋友关注,你们都是内行人,看出了这个脉冲发生器的价值。这东西能改变难以维修进口变频器故障后自封锁输出,还能轻松修复伺服驱动器的驱动故障,以及测试带电机问题。
    这个脉冲发生器是我们研发的新产品,即将发售。我先上传一份说明书,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E:
早就知道你玩的这一出

楼主:
    不错,任何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不管玩的是哪一出,能修复疑难故障才是硬道理。

     三菱A740、F740的上面的E.OC  E.UVT  E.6  E.7  E.13的故障我们早已分析透彻,没有利益驱动下,你说谁会无偿公开。这会损坏真正作为职业变频器维修工作者的长远利益。

     我玩这一出是提升维修者的技术,而不是培养变频器三脚猫杀手,如果你是真正的从业人员,你会理解的。

网友B:
毕竟楼主指点了如何对付安川阿飞1000这样的机型。
如果买了工具修好了机器,算算还有钱赚。又有什么不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也没有恶意,你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市场经济会考验你的产品。期待你的利器早日面世。

网友F(2015-11-02):
大顶楼主。利器哇。
不过11楼,有点那个了吧?你应该8.9买的。3个月吧。

网友G:
那个脉冲发生器哪里能买得到呢?

网友H:
任何人都要以某种方式的盈利来生存,怎么能这样说楼主。不错,我想问这东西是不是就相当于拿一台废旧变频器来发出驱动脉冲?

网友I:
额,这是拉仇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我告诉你,报废主板可以来使用,但是要适应各种变频器,驱动要分两种模式,你得有两块不同输出模式的主板来适应不同的变频器,而且必须拖着一块驱动板,来满足主板的启动条件来作为脉冲源,体积庞大,需要380V进线做电源来满足开光电源供电。在没做出这板之前,我确实是这样来维修各种不能开机的各种专用变频装置的。

    再则做这板,能赢点小利,只是研发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副产品而已。开发程序是为了后面能量产某种变频装置做硬件开发的技术准备,改动一下就成了变频器维修脉冲测试源。

    一个事物相对于某一个人的看法的差异,均因看者内心差异而产生巨大的差异。而同样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的人,或者竞争对手,有人选择学习,有人选择合作,有人选择嫉妒,有人选择战争,什么样的心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奉劝您一句:施主,善恶皆因心而起。

网友J:
东西可以   赞一个

网友J:
哪里有的卖,买一个试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也不知你怎么理解的,我肯定你反而奉劝我。

网友K:
楼主应该是老乡吧。顶你!
作为楼主,要经得起回复的质疑,这个也是一种肯定和鼓励,不要激动撒。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我在袍江,兄弟在哪里高就

网友K:
回复 楼主:
柯桥

网友L(2016-08-21):
回复 楼主:
你这东西出售吗
你加我QQ 912976077私聊

网友M(2018-10-21):
这东西有卖吗?

网友N: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本案例可以采用隔离法,可一个一个拿掉6路驱动电路的供电二极管。。。,仅作此提示。

网友O(2020-09-28):
现在好多进口的变频质量不是一班的差。安川的1000系列的模块一炸下板报费,欧姆龙的更狠,主板都给你烧掉。

网友P(2021-05-02):
大神,我是小白,有没有专业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