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扇维修

楼主(2015-06-18):
今天宿舍的台扇不转了,我把电机的轴,和轴套全换了,装好一式效果还不错

网友A:
楼主也上传几张图片啊

网友B:
电容和轴承

网友C:
时间太久没用,也没打油,估计轴承不行了吧

网友D:
换了能转起来就好了。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E:
电机的轴是和转子浇筑在一起的,换轴就是换转子。

网友F:
维修价值大吗

网友G:
这样修比新的还贵吧

网友H:
我想也知道除非拆东墙补的西墙

网友H:
弄个吸油的小东西做垫片,以前老电扇都有的部件,现在都没的。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I:
全换了啊 成为新的了啊

网友J:
一般都是含油轴承缺油,打一些缝纫机油,用手多转几圈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般都是含油轴承缺油,打一些缝纫机油,用手多转几圈就可以了
是的,我用这个方法修过好几台。

网友L:
那么小的风扇电机轴套哪里有卖啊

网友M:
想知道,你这些配件哪来的?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N:
电机的轴套是含油轴承,只要轴和轴套没有哐量,加好油就可以。

网友O(2015-08-03):
 练练手,很好。

网友P:
一般情况都是加几滴机油就又可以用一年了……

网友Q(2016-08-08):
引用 网友J:
一般都是含油轴承缺油,打一些缝纫机油,用手多转几圈就可以了
缝纫机油不适合电风扇

网友R: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轴是和转子浇筑在一起的,换轴就是换转子。
但是转子一般都不坏,轴弯曲居多

网友S:
一般没有轴承的风扇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T:
直接在轴套上加点油也行

网友U:
是不是没油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V:
话说台扇坏的好快啊,每次不转了都是拆下来打油保养下,启动慢的还试过换电容,可都是用了没多久又坏了。上个月又坏了一台,我懒的修了直接扔了。

网友W:
风扇里面好像有些用的不是轴承   是铜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