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压接

楼主(2015-06-19):
压两根25平方线用多大的端寸50还是70师付帮助回答一下谢々

楼主:
平行压不是对接压\

网友A:
25平方线的电缆,就用25平方的铜线鼻子,或者使用16平方的铜线鼻子都可以。因为25平方的线鼻子比25平方的电缆要大,里面还应加几根铜丝才能压接紧固。所以有的为了方便25平方的电缆就使用16平方的铜线鼻子。

网友A:
两根25平方的电缆要用50的线鼻子。实际35的线鼻子都可以压接。

网友B:
如果是闭口端子用50的,如果是开口端子用35的!
如下图用50端子:

这种端子用35就行了,当然50也是没错的!

网友B:
上述回答是针对2根线压接一个端子后接线,不是直接接续,如果是直接接续用25的压接管压接

网友C:
找个管状铜管压接,用液压钳!

网友D:
铜线对接啊,,小电缆,,

网友E:
这个用25的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F:
理论是用50的,不过我实际中都是用35的刚刚好。

网友G:
用35的压接就可以了啊。

网友H:
不过多大的鼻子,起码穿的进去,大了加填料。。

网友I:
现在的电缆都偏小啊!压接可找下一规格的铜鼻子!

网友J:
25平方线的电缆,就用25平方的铜线鼻子,我是这么玩的

网友K:
线非标线径细而铜鼻子非标壁薄内径粗,用70方填充几跟铜丝就没有那么多如果了。

网友L:
可以找个线鼻子试下呀

网友M:
50的,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N:
楼主这是要把两根线压在一起接线用,还是要对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