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9):
一台英威腾的CHF100A变频器,经常报OC3故障,拆回来后,检查霍尔传感器输出正常,把霍尔传感器拆下来单独加电,并且用电线穿过霍尔,给加10A,20A,30A电流,三个霍尔输出一致,说明不是霍尔的问题,把霍尔装上,测电流部分运放输出,IU,IV,IW也都基本一致,误差在0.03左右。检查驱动板电容,用电容ESR表在线测量,也都正常,请高手指点,现在该查哪里呢?

网友A:
互感器供电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带电机显示电流与实测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B:
确定换台变频器就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互感器供电电压正常,正14.8,负14.7,带负载显示电流和实际电流相差不到2A,电流表可能存在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备用的变频器,没法换一台试验,不过空载倒是不报故障。

网友A:
负载是什么?是不是有时过载,

网友A:
P7.19当前故障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C:
应该不是变频器的的事

网友D:
这个应该还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前提是要排除负载是不是好的!

网友E:
估计是主控板上面的检测电路故障,上面有个三相输出不平衡电路,经常会误报,一般我就是屏蔽这部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怀疑这部分电路故障,我也想过屏蔽这部分电路,我把运放的输出脚对地短接后不再报警,换块主板试试吧,网上买了块主板,马上就到了,到了后对照好的主板再仔细研究。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试过主板问题也会报过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主板故障,换了块新主板,故障还是依旧,从新测量驱动板来的IU,IV,IW信号,不管静态还是带载,输出都一致,就是发现每次都是电流加到7A左右就报OC3.请熟悉的高手指点。

网友G:
楼主现在解决了么?想看看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H:
英威腾我们也用得多,但未发现过这问题,帮楼主顶一个。

网友I(2016-07-05):
求解,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期待解决过程。

网友J: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现场的电机或者电缆出现问题

网友G: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参数初始化试试

网友L(2016-08-28):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驱动板 主板 霍尔传感器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我这边的现象是上电没啥毛病,一加速就报OC3过流(空载)。无奈怀疑是IGBT有问题

网友M(2016-12-30):
楼上的打广告来了,不是解决问题的

网友N:
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请帮忙回复什么原因!

网友O(2017-06-22):
不定时报警,换条主板排线试试,我遇到过好几台大机器都是不定时报OUTx,测试驱动都正常,后来更换排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