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池没电了

楼主(2015-06-19):
这款PLC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就无法运行了呢。

网友A:
是的 PLC电池没电了,里面的程序也就丢失了。只有换上新电池后通电重新载入程序才能用

网友B:
BAT LOW灯亮就要换电池,时间长了程序会丢失。

网友C:
FX2NC也是一样的!
电池报警后就会导致程序丢失,内存区混乱

网友D:
更换电池,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

网友E:
电池过个几年就要更换的,不然程序丢失更麻烦。

网友F:
什么牌子的呀,现在用的电池的很少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台达的;

网友H:
没见过,,我们都用的西门子的,,

网友I:
我真还没有换个电池

网友J:
PLC不能断电,断电容易程序丢失,更换电池带电进行。

网友K:
台达的我用过  程序应该不会丢   丢的是D寄存器的值,之前一台机器就是电池没电了  参数全部乱掉

网友L:
这个电池一般用好几年哦!
短时间换电池不影响程序吧!

网友M:
DVP-10SX用的是8K的SRAM存储器,所以程序是要用电池来保存的;
台达的每一款都不一样,有些则电池仅仅是保存时钟及数据用的,程序区则用的是闪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台达的我用过  程序应该不会丢   丢的是D寄存器的值,之前一台机器就是电池没电了  参数全部乱掉
台达不同系列用的存储介质是不一样的,你的这种说法仅仅适用于程序区用的是闪存的型号;
而SX系列则用的不是闪存;

网友N:
PLC程序,因为电池没电而程序丢失,确实烦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往永久存储器里不断地写数据刷新(编程的失误所致),导致永久性存储器给写爆了。都是要命的事。

所以,使用PLC还是要普及一些基本常识,以防以后的被动。

网友O:
没用过这种的,看来一直用西门子的还行

网友K:
回复 网友M:
谢谢版主 修正,这样看,没电可真是麻烦。我之前都是用台达es系列和ex系列

网友P:
程序保持最新版本,每半年备份一次。电池每5年更换一次。

网友Q:
程序丢了吧

网友M:
ES/EX 系列本身就不带电池,用的是4K的EEPROM;

网友R:
电池报警后就会导致程序丢失  动作不了

网友S:
要换的勤快啊  没程序就麻烦了啊

网友M:
呵呵;也没那么恐怖,像这种机型,正常使用条件下大约5年更换一次后备电池就行了;

网友T:
没有见过台达的这种!

网友U:
没有用过台达的,学习了

网友V:
信捷的程序好像是固话在ROM里面的,所以可以不用担心电池问题!!!

网友M:
呵呵;连台达不同系列都不一定是用电池来后备了,更不用说信捷了;

楼主:
程序真的不见了,还一直报ER 02,下个空程序故障就没了。

网友M:
存储介质是SRAM,没有电池里面的程序就会乱了报错,所以更换电池,重新写入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