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9):
我有个FX1n的 以前是好的,最近SC09数据线没法进行通讯,但是换芯片的那种数据线它就能连接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线或者IC坏了   还要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sc9的线还是不行,带芯片的线就能用,坏了?

网友B:
你那不能连的线,接其它PLC行不行呢?

网友C:
换PLC是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SC09的都连不上,换那种带芯片的线就可以

网友D:
先确认你那普通的电缆是不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