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15-06-19):
wincc中,内部变量主要用于什么?

网友A:
用于数据交换,数据的存储等等。

网友B:
用于临时标记,中间变量,
如一个累计变量的结果是两个整形组成,分别是仟吨和吨的整数,但原变量是个浮点数,累计很长时间才能到吨,好几个月才到千吨,这两个整形变量用作显示,另外还有一个累计的浮点零头(未满1吨),就需要3个内部变量来完成这个累积运算,当然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这里只是解释内部变量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