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9):
前不久,一个朋友再送三相空开时发生放炮,造成面部烧伤。原因是设备接触器沾了,带负载启动(35KW),恰巧电机线内部短路,造成放炮。先不说接触器粘连,大家在送大型设备断路器时,是如何防止面部烧伤的啊?说来听听,我们也吸取一下经验。

网友A:
不查找跳空开的原因,也不测一下,就合闸,很危险。带防护面罩,防护手套,侧身合闸。有电工上岗证的都应知道。

网友B:
1、合闸时不要面对开关,要侧过脸去。这是老电工都知道的常识。
2、要养成习惯,故障后合闸前先用万用表检测开关下端阻值,确认无误后再合闸。

网友C:
三相空开不是还有外壳和灭弧装置吗?

网友D:
我一般是送电前拿万用表打一下阻值

楼主:
有拿脚送空开的吗???

网友E:
简单的就是送电前先把负载端的开关全关掉
直接到负载的就测阻值

网友F:
最起码不要面对开关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经常用脚踹

网友H:
先用万用表打一下,低了脚踹,高了用木棍。

网友I:
赞同1楼主的说法啊。

网友J:
回复 楼主:
说的好,一般这种送电方法实不可取,只有老电工这样做。

网友K:
万用表量过没问题后,用木棍顶。

网友L:
如果是长时间不用的设备,我会先检查一下线路有无短路接地的地方。

网友M:
属于故障没有查明强行送电,违章操作,电机短路跳闸应该查明原因,以及短路可能造成对控制设备的损坏估计不足!再者怎么保险没烧吗?烧保险就得引起足够重视!

网友N:
注意要区分送电的操作设备是刀开关还是空气开关。
刀开关不用说,空气开关是有灭弧罩的,怎么会烧伤呢?

网友O:
开始物联网了,用wifi就可以送电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C:
短路接触部位在空开的动静触头,空开额定电流选大了就是这种结果,一楼说的很对先查跳闸原因再合闸。

网友P:
回复 网友N:
直接掀盖你见过,短路点铜都给化了,瞬间有几千度,甚至陶瓷都给化了,还灭弧罩呢。

网友Q:
2楼的很好了,,和什么都要侧身,,这是安全第一条

网友R:
安全操作意识要强

网友S:
回复 网友T:
不检查好就合闸真是大胆。出意外理所当然,一切后果都有可能。自己没数那就完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O:
开始物联网了,用wifi就可以送电了
WIFI早就OUT了,最高级的是用意念送电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有拿脚送空开的吗???
我就这么干的。。呵呵。。
但空开位置高德话就用木棍,蹲下往上顶。。

楼主:
回复 网友V:
好久没见到你回帖了。

网友W:
工伤,老板负责。哈哈

网友X:
回复 网友T: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做好防护措施再送电。

网友Y:
空开跳了,一定要先查明原因,不能盲目送电,首先要检查接触器有没有烧结,跳空开与热继动作是不一样的,多数是电机短路或线路短路,都要查清原因,再用摇表摇绝缘,也有空开质量不好跳闸等等都是原因,然后可以把负荷拆了,先试验合开关,线路绝缘正常接上去就不会有问题,做这一行就是要细心,注意细节就可以不被伤害!

网友Z:
小空开还好,打空开是怕怕的啊。

网友V:
回复 楼主:
呵呵   很多俺不懂的不敢回啊,像用脚合闸这武艺俺倒是还行

网友AA:
还是先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我经常用脚踹
我也踹过
合了两次都跳了,第三次不敢合了,用脚踢上去的

网友AC:
多看看再送麽,小心一点!

网友AD:
用脚踹好像有点难度,用木棍还是可以的,还是送电前先检查清楚先吧,

网友AE:
俺们送电前都是量了又量。。。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