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9):
在一份图纸中我发现,断路器直接供电给了变频器,我想的是,如果变频器内部故障,送断路器时肯定发生弧光,造成人员伤害。因此,是不是变频器进线电源要加一个接触器,避免人员直接受伤害。先动断路器,在通过按钮送接触器,给变频器供电。

网友A:
变频器安装手册上面是建议安装的 但是实际为了省钱没有几个厂家会装

楼主:
变频器内部故障,送断路器时肯定发生弧光

网友B:
目前接触到的都不加接触器。

网友C:
变频器的进线处有一个开关就行了,断路器或是接触器,取其一即可。我一般是用接触器做开关,不用断路器。

我觉得没必要考虑变频器故障状态时的进线合闸或拉闸问题。变频器故障状态下,已经把装置锁死了(保护了),所以拉闸或合闸进线,都无所谓。

这仅是个人的观点和习惯,仅供参考。

网友D:
我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安装的开关!

网友E:
我见过的和安装的都是用断路器啊。

网友F:
接触器不用了,,变频器就好像接触器一样,

网友G:
暂未见变频电源装接触器的,我们大点的变频上电都拿木棍拔断路器上电。

网友H:
基本都是用断路器控制的。

网友C:
所以使用接触器而不用断路器,主要是考虑电操,如果断路器是带电操的,当然也行了。如果手操,多麻烦呀,还得打开电气柜门,或者门连锁,手操费劲。

网友I:
重要设备我会用急停开关控制接触器,接触器下接断路器来控制变频器电源!这样方便紧急的时候断开电源,断路器可以控制万一变频器出现故障,输入短路,进一步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J:
我们设备上一般前后级都用接触器的。

网友K:
基本上用空气开关啊!

网友L:
断路器弧光伤人的发生先决条件是下口负载短路,还跟断路器盲目放大电流等级,导线比较粗有关。导线细短路的时候先烧断了,要知道断路器瞬间跳闸一般电流要达到额定的10倍,10A的额定电流要100A才跳闸,所以选开关才是关键。明明7.5KW开关选20A就够了,你选个塑壳63A甚至100A能不悲剧吗。

网友M:
反正我们用的一般也不是太大很少见到变频器前端加接触器的,一般都直接就个断路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在一份图纸中我发现,断路器直接供电给了变频器,我想的是,如果变频器内部故障,送断路器时肯定发生弧光,造成人员伤害。因此,是不是变频器进线电源要加一个接触器,避免人员直接受伤害。先动断路器,在通过按钮送接触器,给变频器供电。
我对给变频器送电已经有了心理阴影了。
好几次停机后重新送电合闸,因为受潮短路变频器像爆炸一样响。
后来加装电柜空调,隔绝电柜与外面的空气流通后才好些。

网友O:
这个可以加

网友P: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主回路有损坏短路呢,不是一上电就炸

网友Q:
根据实际情况,选配

网友C:
回复 网友P:
一样呀,如果这种情况,接触器和自动开关一合,不也是就炸了吗?主电路有问题,不管上口有几个开关,只要都接通,同样会炸。反之如果知道了主电路有问题,不管上口有几个开关,只要断开一个,就ok了。不是吗?

网友R:
浪费材料,多此一举,只要你不用太差劲的变频器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变频器比接触器安全多了,你有心考虑这个还不如考虑一下电线载流够不,接线端子接得牢固不,那些电器质量行不

网友S:
一般都没安装吧。

网友T(2015-08-03):
引用 网友R:
浪费材料,多此一举,只要你不用太差劲的变频器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变频器比接触器安全多了,你有心考虑这个还不如考虑一下电线载流够不,接线端子接得牢固不,那些电器质量行不
加一个接触器,前面再装一个空开,岂不更好?

网友U:
变频器手册里一般规定进线出线不能加接触器,防止接触器吸合不稳定,频繁通断烧毁变频器

网友V:
早些人大多数用KM,现在大多数用QM。

网友W:
我们公司在变频器进线端子处都加了接触器,我当时问我们老大说这个地方的接触器是不是没必要啊,他说这个是为了方便,一般断路器是不会去触动的,通常都是通过接触器来通断

网友X:
一般都是断路器控制的,说明书上建议加装接触器,但是不能频繁启动!

网友Y:
从安全角度来看,装一个肯定比不装强,从成本考虑,没几个愿意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