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9):
  本公司直流试验台做电机试验,试验台设备基本大致原理是三相交流电通过六个可控硅整理输出,六个可控硅通过触发驱动器调节,逐渐导通。
  前段时间这个试验台有问题,技术人员查出来是六个可控硅有几个有问题,由于无法精确判断其好坏,只能通过更换法去查找哪个坏了,师傅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检验这可控硅的好坏,是单向可控硅 1600A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啊,,可以判断,,G--K  10几欧,,然后用东西按压A 测A--K在几百千欧以上,,如果在几十千欧当时可以用,,但时间不长啊,,

 土办法,,没文化啊,,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B:
看datasheet,一般会有测试电路,根据测试电路进行测试。

网友C:
网上有自制试验电路

网友D:
触发可以用直流电10v左右串小电阻触发,耐压可以用摇表测,大电流就不好测试。

网友E:
应该两个单相组成一个双向可控硅使用!原则换新的全部,如果新旧混用参数一致性不好容易坏。触发极加触发信号看能否导通截止,大功率的触发电流大,大概几百毫安触发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啊,,可以判断,,G--K  10几欧,,然后用东西按压A 测A--K在几百千欧以上,,如果在几十千欧当时可以用,,但时间不长啊,,

 土办法,,没文化啊,,希望能帮助你
 这个方法很好的,,是晶闸管的厂家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是用它来判断那个坏了,,一测就对,,要是坏一二个就全换,,那我们一次就是12个,还不把人搞死啊,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门极与阴极电阻只是其中之一的测试,如果完全测试还使用一个低压电源来测比较好比如12V电源或5V电源都可以用两只万用表,一只测门极电流,另外一只测可控硅阴阳两极电压。虽然麻烦,但可以判别可控硅的工作是否正常,而且可以挑选触发特性一致的元件。

网友A:
没你们专业啊,,我们就是个苦力啊

网友G:
测就可以了

网友F:
对于大功率的可控硅,除了测试其是否能工作以外,还要知道它的触发电流是多少,这关系到系统的驱动触发环节是否能保证其可靠地触发,所以模块或元件的触发特性一致性非常重要。

网友H:
可以找个单相的可控规触发板测测呀

楼主(2015-07-22):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啊,,可以判断,,G--K  10几欧,,然后用东西按压A 测A--K在几百千欧以上,,如果在几十千欧当时可以用,,但时间不长啊,,

 土办法,,没文化啊,,希望能帮助你
那个按A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是直接测量AK之间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啊,,可以判断,,G--K  10几欧,,然后用东西按压A 测A--K在几百千欧以上,,如果在几十千欧当时可以用,,但时间不长啊,,

 土办法,,没文化啊,,希望能帮助你
那个按A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是直接测量AK之间电阻吗?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