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9):
小弟面试一家公司,问了下里面的人编程从来不用顺序功能图和STL步进指令,全是用经验设计法编的,用启保停和M中间继电器。
要求用经验设计法结合M辅助继电器编程,因为凡是用STL编的程序他们都要删掉用经验设计法写。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瞻仰一下,我手头几本书对经验设计法都是一笔带过,网上也找不到……
在线等,小弟很焦急……!!!

网友A:
就是梯形图吧,,看手册啊

楼主:
就是用记忆元件表示状态 全部用自保持完成

网友B:
全凭经验法编,采用自锁来保持,对位控制也许可行,放着plc优越的功能指令不用也真是看不懂,那函数运算,字符运用等如何写呀?

网友C:
呵呵还抱着古董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的设计和编程思维当宝贝,并且拒绝接受新的编程技术对吧,那你干嘛不询问一下他们采用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PLC呢?是不是还在使用二三十年前的古董型号?

不排除他们想考察楼主的传统控制线路的设计根底,考察楼主的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C:
用起保停和中继做控制的编程方法,基础电路就是:单按键起停,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等等的经典电路。

网友D:
经验设计法在PLC的编程中有应用。但对于面试而言,估计主要是考察面试人员的实际经验。看其掌握PLC基本程序及典型环节电路程序的程度,他是怕你照本宣科的搬书上的现成程序,而没有实际经验。
经验设计法需要设计者掌握大量的典型电路,包括常规的继电器控制电路,在掌握这些典型电路的基础上,将实际控制问题分解成典型控制电路,然后用典型电路或修改的典型电路来拼凑梯形图。
 如楼主所说的启、保、停电路,其就有很多典型电路能实现,如图:这4个梯形图都能实现Y10启动、保持和停止的功能。X0为启动信号,X1为停止信号。a、c是利用Y10 常开触点实现自锁保持,而b、d则是利用SET、RST指令实现自锁保持。

网友E:
做PLC编程,必须先会逻辑梯形图,这是基础

网友F:
经验编程法,最基本的起保停逻辑,是不是考察你的基本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用三菱的FX2n 3U和松下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s

楼主:
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案例和教程给我看看?

网友G:
这个公司变态,看到别人这么个方法来代替步进指令,真是变态,程序效率很低,要利用PLC本身指令优势才是正道,流程类工程用步进指令是再好不过了!采用什么编程方式取决于工程工艺本身,而不是什么经验设计法,自作聪明最后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方案】
台达VL系列变频器在电梯行业的应用

网友H:
本人认为也没什么不妥,招聘单位主要是出于考察应聘人的水平,就如同小学数学题目不允许用方程一样。
【方案】
图尔克移动设备解决方案 | 展会播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