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5.5KW 报GFF

楼主(2015-06-19):
该机模块炸了,修复驱动的过程中发现线路板上断了好多线,电源部分、驱动部分,U相霍尔的+15V都断了,连主板触发都断了。连线,修复驱动。一启动就跳GFF,换U相霍尔,装机带载1.5KW电机没问题。但是带7.5KW空电机,一启动就跳GFF。拆掉模块,把这台霍儿串进另外一台变频器的电机线带7.5KW电机,电流检测显示正常,也不报故障。于是排除了霍儿的故障,按照咸老师介绍的办法,串电阻检测驱动的电流输出能力,感觉下桥驱动能力不如上桥,虽然差不了太多,还是把光偶都换新了。重新装机测试,还是带7.5KW空电机,一启动就跳GFF。

网友A:
很好办把报GFF相应的霍尔检测部分掰下光剩铜线即可,辅助工具电子剪,电子剪两下就可以硬掰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真牛

网友C:
等待楼主修复,等待楼主的结果!

楼主:
怀疑:
1、试机用变压器、调压器功率不够,后把输出电压调高,开机过程全程监控直流电压,未发现电压过低的现象。
2、主板和参数问题。主板换了块其他机器的,参数恢复了50HZ和60HZ两种,加速时间调大了,问题依旧。仔细观察了下,一启动马上就跳GFF,但频率大概是2HZ多,不是0HZ。
3、怀疑试机7.5KW马达太大,但另一台7.5KW的M系列带7.5KW的试机用的空载马达没问题。不过某些品牌的3.7KW的变频器带该电机的确一起动就跳故障,至于台达M 3.7KW的能不能带这台7.5KW的电机好象还没试验过。如果3.7KW的不能带,5.5KW的又和3.7KW的有什么区别,至少模块、互感器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