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0):
昨天接手一台深川90G/110P变频器一台。拆开后模块炸一块U相,检查驱动板完好。模块边上驱动小板两只管子击穿(和一个大的整流二极管外形一样,查了后是两只16V稳压管头对头串联)。用两只18v稳压管代替修复,测试驱动电压静态动态都正常,测驱动电流也一致,示波器看了波形也没问题,买了三只二手模块换掉,测试电压电流均正常,带2.2kw电机测试。到用户现场安装好以后测试电流110安左右也没问题,中午换好,晚上客户打电话说又炸了。今天到现场换了台备用机上去,拆下机器后打开一看,又是U相模块炸了,用户说机器报故障了,就把空开拉了,过一会再合空开时炸了。回来后想了半天,是模块问题哪还是驱动部分有问题造成的,机器带载运行了大概3、4个小时后发生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保证这次能彻底修复。

网友A:
也不一定就是变频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修好的变频器,没用多久就有坏了,结果发现是工人偷着把频率上限给改了,由于是大惯性负载,减速的时候,直流电压上升的太高,把模块炸了,后来修好以后把参数改回来,又设置了密码,就再也没坏过。

网友B:
如果方便到现场的话,建议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和绕组,还有电缆线。

网友C:
之前U相模块不是炸了吗,换上还炸U相模块说明问题不在模块,内因的话还是查和驱动相关的环节譬如驱动排线接口等等

网友D:
查一下故障记录数据,看报的是什么故障?稳压管坏,光耦性能可能不好,换。

网友C:
你做预算报了3只模块,这才是第2只还有的赚,用户被你潜规则了。

网友E:
我才遇到一台,是电源板烧了!

网友F:
应该是模块温度升高损坏,

网友G:
期待结果出来!

网友H:
又是U相,为什么不考虑下负载问题呢?

楼主:
负载应该没问题,现在用55G的带着开,频率39.5HZ,就是出水量小很多,把几个模块仔细看了下,确实很差,模块FF45012kt4螺栓处有一条可以抽掉,可以看到下面内部的情况,模块正端子下方看的发黑,正常的模块都是透明的很干净,而且正固定端子上边的铜片有损坏,无良商家用不知道什么东西修补,感觉不是导电的材料,上边刷上一层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三块有两块都这样,不敢用了,发了三块新的还没到,到了上机试就有结果了,驱动部分又测试了一遍,没啥问题,保险起见,换了2只PC923,两只驱动电容。

楼主:
昨天新模块到了装好,下午6点上机到现在没有什么问题,附二手模块图

网友G:
你这二手模块的成色未免也太差了吧!最好是来贵屿这边找吧!好多二手商呢!价格也是比较实惠!找家靠谱的!我基本都是固定找一家了,也就出过一次问题!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I:
二手的真是害死人啊

网友F:
二手模块确实有很多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