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ac60显示err3

楼主(2015-06-20):
一台伟创ac6030kw变频器主板开关电源坏,修复后上电面板显示err3,查霍尔元件正常,请教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A:
师傅给看下伟创ac60开关变压器型号,我这一台变压器烧了,型号看不清楚。

网友A: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给我看型号,我给你排故障。你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B:
霍儿坏的比例大一些,直接扒掉上电是否正常。
然后霍尔经过一级运放。运放输出电压是否为零(不运行。用毫V档)。
最后就是主控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