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0):
电源模块  信号模块 均有24V独立供电,那么背板总线的5V电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5伏是CPU模块出的属于系统供电!信号模块24V是供输入输出用的,与系统5V隔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5V是给谁用的?

网友B:
电话线还有电压呢。

网友C:
这个5V是给系统用的独立电源吧!

网友D:
上面的各种模块的工作电压一般都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