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0):
【菱动】FX3U通过FX3U-ENET-ADP以太网无线编程/无线监控/上下载修改程序小伙伴们玩过吗!
一说到以太网很多人首先都会想到INTERNET。
没错FX3U照样可以INTERNET。。。挂上一个FX3U-ENET-ADP或者FX3U-ENET-L,再把网络路由器连上外网万维网就可以通过网络远程监控/上下载/修改PLC程序了。网络以太网通信SO EASY!

12张图片大概描述了FX3U以太网链接的过程,坛友们想要尝试的话可以参考图片理解一下。

网友A:
这个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以太网,还 不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在异地如何登陆??
该PLC连接的网路是不是需要固定的IP??
我们以前是PLC进公司局域网
然后在局域网上指定固定的IP
该IP进行端口绑定

网友D:
表示没玩过

网友E:
能把程序分享一下吗

网友F:
呵呵,不就是用个家用几十块钱的无线WIFI实现无线连接PLC并运行编程软件吗?
想实现异地远程几百上千上万公里,或者在国外远程连接PLC进行修改程序,需要架设及其复杂的网络线路,成本昂贵,功能单一,华而不实。

网友G:
厉害,这么高深的还没玩过。。。

网友H:
可以监控或者跟一些工控仪表以太网通讯读取数据吗或者做站点,谢谢

网友I:
表示很好玩

网友J:
在车间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