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0):
谁有西驰软启动变频器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A:
听都没听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陕西西安的

网友B:
没有看到过!

网友C:
内部原理图?不会有,只能有外部接线原理图。

网友D:
内部原理图是不会透漏的吧  我也只是用过这种

网友C:
软起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