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延时问题

楼主(2015-06-20):
各位师傅,三菱PLC延时100小时有什么程序最方便,谢谢

网友A:
读取系统时间方式延时,比较天数相差4天4小时

网友B:
会24小时计时就明白了

网友C:
如果不要求很精确的话,可以用分钟脉冲位给计数器计数即可

网友D:
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E:
计数器或计数器定时器组合。

网友F:
用HOUR指令

网友G:
用分钟加计数器K6000最方便;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计时器我一般都用的秒,更精确一些吧

网友H:
用定时器与计数器一起做

网友G:
呵呵;100个小时还要精确到秒?
前面定时可以用60秒,后面加计数器就行;

网友D:
楼主看下这个可以不,

网友I:
用计时器加计数器写个就可以了

网友J:
用BIN加法运算同样可以。

网友K:
回复 网友D:
用不着这么复杂的

网友L:
楼主又想做坏事了吧?哪有延时100小时的程序?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又想做坏事了吧?哪有延时100小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