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程序指令?(西门子200)

楼主(2015-06-20):
哪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程序指令我的指令库里怎么没有?

网友A:
模拟量处理的

网友B:
是模拟量处理程序,自己编写后做成库或子程序调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边的这个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边的这个库是什么意思
模拟量的线性化。
例如输入信号范围为0~32000,对应数值范围0.0-100.0
此时,如果AIW4的值为16000,那么DQ的输出为50.0
线性化依据直线方程公式,你可以按照二点式直线方程来编写程序,并将至作为子程序调用,也可以在西门子官网找到模拟量库安装来加载西门子提供同样功能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的详细解答

网友D:
像是输出4-20模拟量

网友E:
自己编写后做成库或子程序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