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0):
正常情况下爱,MM440变频器输入端RST 和输出UVW 有办法检测好坏吗。我只有数字万用表一个。

网友A:
这个条件只能检查输入电压380及以上,输出三相平衡就Ok了。

网友B:
三路是对称的,用二极管挡对正负母线测,短路或开路,漏电可以测出。

网友C:
可以的,目前的变频器,大多是交直交结构,所以,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如果用万用表检测都是二极管整流器特性即可。对于个别的变频器输入整流部分采用可控硅整流就没办法了。输出侧的检测基本一致。

用万用表测试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主要是解决对功率器件的测试判断,其他问题,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