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0):
因维修间供电功率所限,而且试机不可能把各种功率电机都备齐,所以一般维修都会备一到两台的中小功率的电机用于试机。
我们维修间备了两台电机,分别是1.5KW和7.5KW,根据经验,0.75-2.2KW的变频器试机用1.5KW的,3.7KW以上用7.5KW电机。不过2.2KW用1.5KW试机曾出现过,试机好用,到现场带不动负载,1.5KW的单管机也试不出来。18.5KW以上用7.5KW试机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发现带载能力不强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买了台旧的37KW的六极电机,22kw以上用37KW电机试,基本能发现问题。但110KW以上的变频也曾出现过,试机没问题,现场带载不行。

网友A:
条件有限,用1.1KW 5.5KW的电机,多次也发现75KW左右变频器,到现场带电机报过流,换模块正常。

网友B:
这个电机功率应该不好确定,有时候负载都不一样。

网友C:
条件所限,维修不可能投入太大成本,现场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