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5-06-21):
欧姆龙卸载软件哪位大侠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卸载软件哪位大侠有

如果手中有CX-ONE软件的话,其软件套装中就含有CX Remover工具。

网友B:
你下载的软件里有自带的就有,那个图标你要认识,直接点击就可以卸载了

网友C:
官网也有卸工具

网友A:
在CX ONE软件的目录utility\CXOneRemover下。

网友D:
卸载不需要软吧,头一次听说!

网友E:
最简单最暴力的就是删、暴力删,用其他软件直接粉碎

网友F:
卸载软件也不一定100%好用

网友G:
楼主为什么不在度娘上去下载》
随便搜索一大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最暴力的就是删、暴力删,用其他软件直接粉碎
暴力删,用其他软件直接粉碎,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