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1):
MDS系列伺服放大器,报警17# 找不到说明书,听说是AD转换异常,但通电没插编码器显示AB正常吗?请教各位17#报警是是什么意思,有说明书最好了。不知道无锡毛工有没有修过这种三菱的伺服,看起来应该是新产品。

网友A:
J3系列的吧?17是CPU板故障吧!以前维修过几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B:
芯片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弄过的是CNC上面的吗?大部分都是主板问题吗?我看主板那么复杂,你能修真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有好多啊,你不会告诉我CPU坏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修啊!因为我以前也修过这个故障!是数控机床专用的!

网友C:
驱动器完整型号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J3系列的吧?17是CPU板故障吧!以前维修过几台这样的故障、
这不是J3系列的,这个应该是三菱数控上的专用伺服,不是我们常用的通用伺服。

网友B:
对,是三菱数控系统搭配的MDS-D-SVJ3/SPJ3系列

网友C:
对调板子试试是哪快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 标题就有完整型号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噢,我印象中这个型号面板是俩个数码管的!标签是黑色的!

楼主:
这个驱动器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报17#报警了,现在是报10#报警,PN电压低。但是这种高度集成的板子找不到检测电压地方,倒是查到 P经过3个330K的电阻到小8脚(V 0Y)出来到光耦(117A)再到主板上(不知道是不是检测电压电路),PN电压正常,但无法判断是驱动板还是主板的问题,因为17#报警没有弄明白,再试就报10#了。会不会是CPU虚焊了。求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
今天加吧劲,争取查到东西

网友C:
换继电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