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程序啊

楼主(2015-06-21):
(无正文)

楼主:
读取和写入的时候都会提示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这和PLC没通讯上啊

网友B:
设置com口啊

网友C:
软件都提示你设置COM端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gx works2里面怎么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gx works2 里面怎么设置啊

网友D:
估计用的是USB转232接口。

网友E:
点击在线-PLC读取-选择PLC系列确定-双击左上角串行,USB-串口详细设置-COM端口,选择你的端口1到63,默认COM1,如果不知哪个是可以从COM2以下试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看下图吧。

网友F:
com设置的不对,楼上的截屏很详细,你可以试试

网友G:
没有通讯上,看手册,通讯设置一下,不要慌,慢慢一步一步搞,肯定弄好的

网友H:
连线后看看现在的COM口
不要有些被占用和默认的冲突就需要修改了!
方法楼上有了

网友I:
通迅口不对啊。自己修改下吧。

网友J:
软件不是有提示吗?COM口不对,计算机一般串口1,USB转232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K:
九楼已经回答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L:
先打开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看看com口是哪一个。

网友M:
先在电脑上要设置COM接口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看看下图吧。
超赞

网友O:
或可在“在线”——“传输设置”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