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1):
如题,有谁知道松下触屏的穿越功能是什么意思?怎么用?还有!松下fpo系列的plc,电源上面的接线端子怎么用?看符号貌似通讯永的,可是我接上没有用

网友A:
一般触摸屏穿越就是触摸屏和plc连接以后,可以在触摸屏端对plc进行程序下载和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触摸屏穿越就是触摸屏和plc连接以后,可以在触摸屏端对plc进行程序下载和监控
怎么用???

网友B:
安装软件
就有这个了!

网友C:
就是电脑连触摸屏,屏再连pLc,那电脑中可以同时对屏和PLC进行编程调试等操作。

网友D:
学习了,有没有详细的介绍,网址、PDF文件都可以。

网友E:
貌似只有连松下PLC时可以穿透;
也就是你电脑只连接松下的屏,屏与PLC通讯上时,可以通过屏,用电脑直接读写PLC的程序;
至于你说的端子,请说明端子上的标号,或图片发个,圈出对应的端子,才好给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只有连松下PLC时可以穿透;
也就是你电脑只连接松下的屏,屏与PLC通讯上时,可以通过屏,用电脑直接读写PLC的程序;
至于你说的端子,请说明端子上的标号,或图片发个,圈出对应的端子,才好给你解释;

网友F:
“穿越”,我只听说过触摸屏的穿透功能,还没听说过穿越呢 学习了

网友E:
呵呵;穿透与穿越是一个意思;
上面的FP0是带C的型号,多了一个RS232接口,可以用这个口与屏通讯;

网友G:
好好的穿透  怎么变成穿越了。。。
对松下好无语。。。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买个松下触摸屏就可以穿越回到古代唐朝,然后很小孩子都跑去买松下触摸屏在池塘边等穿越!!!

网友H:
穿越功能只有松下PLC配松下触摸屏,这个相当方便,其它厂商应当也加入这个功能,这样很方便调试程序。PLC和触摸屏只要一条通讯线就好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H:
他们很想回到唐朝的。

网友I:
相当于电脑接一根线PLC,触摸屏都能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穿透与穿越是一个意思;
上面的FP0是带C的型号,多了一个RS232接口,可以用这个口与屏通讯;
试过!没有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好好的穿透  怎么变成穿越了。。。
对松下好无语。。。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买个松下触摸屏就可以穿越回到古代唐朝,然后很小孩子都跑去买松下触摸屏在池塘边等穿越!!!
同感,怎么穿透功能,就变成可以无穷发挥想象的穿越了

网友K: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功能,不错,其他屏应该也搞这种类似的啊功能啊

网友L: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