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控制

楼主(2015-06-21):
     首先我祝各位师傅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接下来我有一些工作中遇到的困惑想咨询各位师傅和朋友们,前不久我接到一个任务,维修一台型号为ZD-2型铣镗钻动力头的老式机床,制造日期为1970年,由于没有电气图纸,所以遇到一些控制方面的难题,比如主电机是11KW的带动变速,变速箱带动飞轮,要求正反转,我想知道要怎么控制。是不是带正反转的星三角降压启动能够满足要求,还有就是走刀和进退,总共3台电机,他们之间有什么控制方面的要求哦。有控制方面的图纸再好不过了!有谁可以帮帮忙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我祝各位师傅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接下来我有一些工作中遇到的困惑想咨询各位师傅和朋友们,前不久我接到一个任务,维修一台型号为ZD-2型铣镗钻动力头的老式机床,制造日期为1970年,由于没有电气图纸,所以遇到一些控制方面的难题,比如主电机是11KW的带动变速,变速箱带动飞轮,要求正反转,我想知道要怎么控制。是不是带正反转的星三角降压启动能够满足要求,还有就是走刀和进退,总共3台电机,他们之间有什么控制方面的要求哦。有控制方面的图纸再好不过了!有谁可以帮帮忙哦!
祝各位师傅们大家中秋节快乐?你这也太早了吧。

网友B:
没有攻丝功能,即用不到定位也用不到制动,也不打算用变频器,那3路应该各自运行就可以吧。

网友C:
要怎么控制,得去问你的客户。
至于想了解设备原来的电气控制系统,需要自己去观看实物并摸索。

网友D:
如果是改造的话,的需要摸索运行工艺。在确定用什么硬件

网友E:
一:要搞清楚几台电机的作用
二:机械方面有弄清

一般这样的机床有4台电机
主轴电机:切削
台面行走电机:机床工作台行走
升降:刀头上下升降
冷却:冷却液加注。
进刀一般由机械联锁进给。

网友F:
这样老床子不好找图纸呀

楼主:
    各位大师们你们好,感谢大家的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段时间中我找了一本专门关于机床方面的书籍,参考了其中的设计,这台老机床和我印象中的机床有些区别,就像楼上师傅说的应该有一台冷却泵,但是就是没有,后来我要求老板也是设备操作者讲了操作过程以及有什么连锁要求后,很自然地完成了任务,老板也认可了。这是我学徒毕业后第一个单独完成工作,自己还算满。希望以后各位师傅一如既往支持小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