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速遇难题

楼主(2015-06-21):
主轴编码器 分辨率1024 输出是差分信号即长线驱动型,买了一个转速表9 99999(10万)转,用编码器的Z相测速正常,去现场才发现编码器没Z相,用A相信号,倍率设0.001低速显示正常,高速显示0,厂家技术就是猪,说编码器输出信号很多我们也搞不太明白。看机打的说明书,转速表接收的是NPN输入信号即低电位有效,我猜测就是高速的时候脉冲数太多转速表响应不过来,误识别为高电位,显示才归0,现在的编码器每转输出1024个脉冲,一分钟5000转的话,每秒还有80000多个脉冲,有什么方法把这个脉冲数变小为转速表使用呢?

网友A:
那就用低分辨率的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到底需要最高转速是多少转呢?不会就是10万转吧?真是这样的话,传感器不合适了。用光电信号接近开关每周1脉冲信号的检测吧。频响100k以上的指标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高1.2万转,一般8000足够了,我初略算了下,在每分6000转1024分辨率的编码器每秒输出10万来个脉冲信号,转速表用的时817光耦,打算用高速光耦6N137改造试试。

网友C:
编码器的指标中有对应允许的最高转速;
同时你接收编码器信号的装置也要能达到对应的频率要求;

网友D:
用普通的编码器还真上不了1.2W转,一般到6000rpm,所以楼主不要怪买编码器给你的, 是你自己没选好,呵呵。  这种主轴编码器一般要用非接触式的, 早些年我卖这个行业的编码器很多, 是一种磁编,在主轴上装一个256的齿轮,磁编来检测齿轮上的齿,磁编用了4倍频,现在应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 旋变 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如果是8000rpm的话,目前这个1024的编码器频响130k多一点,编码器信号本身应该没问题,后面的电路也要有130k以上频响的能力。

反正这个频率范围的信号,要小心处理,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E:
一般的编码器不都是有Z相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轴编码器不带Z相说拆装很不方便不想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