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1):
如题,如果是拖动一台离心泵(平方转矩负载}的话,按常理在变频器上应该设置V/F曲线为平方转矩的那种,但是如果我给它设置成恒转矩的曲线也就是直线型的对变频器或者负载又有什么影响呢?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A:
不知道啊,,我们都是转矩控制的

网友B:
这种设置只有生产厂家才能说得清楚,使用者一般对负载不重的设备看不出来,都是默认设置。

网友C:
变转矩负载特性(风机泵类),主要特点就是启动转矩小(不包括它的动态惯性转矩),而随着运行频率的增加,输出转矩越大。这种转矩变化是非线性的。所以,如果采用恒转矩负载特性的V/F控制模式,不是不行,而是与负载转矩特性不匹配。恒转矩控制在风机泵类的系统中完全可以使用。

有一点是要注意的,采用变转矩特性控制,变频器的容量和电机容量的匹配可以更接近甚至小一档,而恒转矩特性控制,要求变频器的容量必须要大于等于电机容量。

举例:以西门子的MM440为例,如果风机电机是2极的,其容量为15kW,选择MM440变频器,可以选用11kW变频器。而恒负载特性的系统,变频器必须要大于等于电机的额定功率。

选择MM440作为风机泵类的控制(比电机容量小一档的话),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要采用变转矩控制特性。不要采用恒转矩特性。因为,两种控制的低速段,输出特性是不同的。

网友D:
跟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