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1):
原有C200H的欧姆龙PLC,输入单元:ID212,IA221;输出单元:OC222,OC224。
现在升级更换为:CPU:CS1H-CPU63H(20K程序容量)
底板CS1W-BC083(CS系列/C200H系列单元通用)
扩展底板:CS1W-BI083
CS1连接电缆:CS1W-CN713(0.7米)
电源:C200HW-PA204S
输入单元:CS1W-ID211  (DC16点输入)
     CS1W-IA211 (AC 16点输入,有没有8点AC 输入模块?)
输出单元:CS1W-OC211 (AC250V/DC120V 2A16点输出)
另外咨询,CPU程序容量如何计算?编程电缆哪个比较好?
CS1W-OC201 (AC250V/DC120V 2A独立接点 8点输出)

网友A:
有必要那么浪费吗
CP1H或者CJ2M的足够了

网友B:
替换没问题;
一个是成本只要你可以接受,还有就是程序搞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