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1):
我想用FX3U Modbus 副站与电脑的modbus 主站通讯用的软件是modbus poll,可是软件一支显示“超时错误”,想请教高手要怎样解决通讯的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modbus,所以很多东西部明白。

网友A:
1、PLC上要加MODBUS模块;
2、要进行相应的设置工作;
3、要找到各个元件对应的通讯地址;
4、要正确接线。

网友B(2015-08-12):
学习了~初学者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