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接线。

楼主(2015-06-22):
没发现零线,大家拆时也没做记号,有个变压器,是不是起隔离作用?还为抽水马达供110v电,指示灯和照明都是通过变压器出来的供电。这就是110伏和24伏的两相交流电压吗?0-1,220伏的电从哪里来的啊?郁闷了。

网友A:
指示灯和照明是24v的吧

网友B:
0-2接2根火线380v就行了

网友C:
0-2接380V,0-1自耦变压出220V。

网友D:
机床控制用的是隔离的低压电,进线是一般是380V(缺相可以保护)接0--2就可以了,,不需要220V。如果进线是220v接0--1。

网友E:
?0-1,220伏的电从哪里来的啊?郁闷了。----可能接的0-2啊,拍照时向上一点,把接线那块拍出来就好看了。。。

网友F:
这是一个机床隔离变压器,进线端0-2接380V,下端输出低压。一般机床是不接零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直接接单相一根火线就行了是吧?

网友G:
用0-2就行吧。

网友C:
你想得到220V吗?还是供电给变压器220V,要是得到220V,那么0-2接380V,0-1就是220V输出。

网友H:
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0-1输入220V的电,0-2输入380V的电,基本的常识啊

网友I:
输入220v 或者380v 。输出电压是110,24,24。根据需要去选择。

网友J:
不需要零线,02接两相380就行了。

网友K:
铭牌上很清楚了
楼主还没看懂?
输入是220V的就接0-1
输入是380V的就接0-2

输出11-12就是110V
输出13-14/15-16就是24V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明白了是两种输入电压可供选择,但是输出都是一样的。对吗?

网友L:
是的,0-2接380V输入,11-12接110V控制电路,13-14接24V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