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海利普-A2.2千瓦变频器,起动不接电机报ocA,主电路检测是好的,驱动是光耦pc923和pc929,驱动板电解电容都是好的三只pc923换新还是不行,小弟是新手请高手帮助,

网友A:
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B:
929做的保护,你换923干嘛!查929驱动,先把模块拆了,屏蔽929保护信号,一路一路的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