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安川616G5上电 启动报Uv1  过会启动就不报警了。?  请问如何解决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应该不对吧!

网友B:
要看继电器是多少伏的?如果是24V的,顺着继电器向前查,母线电压不够也不吸和。

网友C:
输入电压够不,接线端螺丝有冇拧紧。

网友D:
主回路电容容量下降,换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