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康沃G5 -11G 变频器模块坏了,拆下模块后上530直流,开机报Err15.--大师指点

网友A:
请说明Err15的解释!

网友B:
IPM故障  1输出短路或接地,2模块损坏,  必须要装模块。

网友C:
驱动是A316吗,上臂还是下臂

网友D:
看具体情况屏蔽相关报警才能运行的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模块和驱动光耦用的都是新款,光耦要比A316更先进,模块要400多块,还不如省点劲,买台二手都不到1000元。

网友F:
应该要短接uvw对各自的触发端的负端,给电流检测芯片供电用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康沃G5能先进到哪里去?上图看看

网友H:
拆下模块不采取措施不报警才怪

网友I:
如果没有运行,上电即报ER15,我想应该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I:
还有就是确认故障码,G5绝对不会有Err15代码,Er15是正确代码。开机可能会出现CErr代码。

网友E:
软件也不先进,局部的模块和驱动光耦挺新的价格不菲。P788 P789还有A 312 A 332

网友E:
回复 网友I:
没CERR故障应该是C.ERR(通讯故障)

网友G:
的费哦呜if都犯困懒得弄罚款了的顺口溜的付款了您付款的十六年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