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使用GET/PUT向导生成的NET.EXE打开密码是多少
如果不能打开,怎么查看组态的参数设置

楼主:
这么多人查看,没一个知道么,不相信
还是高手跟本就不混论坛啊

楼主:
根本就没密码,在线连上PLC即可查看相应组态设置的参数

网友A(2015-09-21):
可以解密的